对两个不同的输入计数总和再触发输出

楼主(2024-05-20):
【流程图】

            X0,X1分别计数

【设置目的】

       对输入端X0、X1分别计数,当两者计数之和等于5次的时候,触发输出Y0通。

【程序设置】

       在时序环0编辑对输入X0的计数,按照动作顺序,X0从断到通为一次。最后添加 一个计数跳转指令,跳回0帧对X0不断计数。

在时序环1编辑对输入X1的计数,操作方式同上。

对两个输入计数之后,再对计数值进行比较,在组合逻辑编辑用一个标志M0断为组长(M断为系统默认,可以实现随时检测):

第0组:以M0断为组长,对G0赋值,将两个时序环的变量之和赋值到G0,其中RC0表示时 序环0的计数变量,也就是对X0计数的变量值,RC10表示时序环1的计数变量,也就是对X1计 数的变量值。

G0=N0+N1;

第3组:以M0断为组长,对G0的值进行逻辑比较,当G0=5时,触发Y0通。

【程序调试】

       当所有的程序编辑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将程序通过串口下发至PLC中,同 时在触摸屏软件上实现在线模拟,进行程序调试,监控PLC动作运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