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5119和HT8A01TE怎么通讯

楼主(2024-05-20):
项目上有一台LE5119的PLC和一台HT8A01TE的触摸屏,通过网线连接,想要实现最基本的变量操作与监控的功能,在触摸屏上配置了PLC的IP地址和端口,PLC那边正常写的逻辑程序。第一次用和利时的系统,也看了一下相关资料。上述操作完成以后下载程序到PLC和HMI成功后发现PLC和HMI没有建立连接,网上有说直接连就行了,有的又说这种情况要在PLC里写通讯程序,之前用过国产台达和昆仑通态,威纶通的屏,都是选择驱动之后HMI就可以直接读取写入PLC的变量了,利和时自己的PLC和自己的HMI还需要写通讯程序?哪位大神有相关资料麻烦发给我学习一下

网友A:
你这个应该在触摸屏上多下功夫,虽然我没有用过和利时的屏,但可以确定的是不需要在PLC里写和触摸屏的通讯程序。下载个触摸屏用户手册研究下,同一厂家的屏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B:
和利时的PLC肯定支持Modbus协议,再不济触摸屏上面选Modbus驱动就行。

网友C:
网线通讯正常是ip地址 端口号

别的暂时没有什么了

网友D(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D: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