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阀门控制由开关量改成模拟量图纸怎么改比较好?

楼主(2024-05-20):
我这有个电动阀门之前控制就是通过开关量控制的,阀门开和关是开关量控制,开关接通阀门动作,开关断开阀门停止,阀门开到位或者关到位也是开关量,原图纸已经画完,大家也可以看看有啥问题,或者好的改进建议都可以提出。新的问题是要把其中几个开关量控制的电动阀改成4-20MA的模拟量控制,反馈也是4-20MA反馈,图纸在下面图片所示的图纸中变更,要求阀门在远程时由远端PLC发送模拟量控制,本地控制时,由本地柜子上的旋钮控制。现在的问题是:

1,柜子中的远程本地旋钮切换到远程时阀门开关由远端的PLC发送4-20MA信号控制阀门开和关。但切换到本地时没有4-20MA的信号怎么控制开和关?本地有24V电源,能否通过DC24V电源给信号开关阀门,此时不控制阀门开启精度,全开或者全关就可以,怎么实现这个功能。

2,阀门的开到位和关到位怎么实现?大家看图纸有啥不明白的可以随时留言,

3,怎么实现比较简单好用,大家看看有什么好办法?谢谢大家

网友A:
看你这个图纸阀门不是模拟量控制的啊,你这是一个开关阀,不是比例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个图纸阀门不是模拟量控制的啊,你这是一个开关阀,不是比例阀。...



目前这个是个开关量的阀门,准备要改成比例阀,这个图纸怎么改?

网友B:
你改这个图的话就得是模拟量控制你的调节阀了,改下来估计就麻烦了,没准你还得增加数模转换的模块。

我建议你买个通讯控制的阀,你这个图也不用改,只需要做好通讯,想开多少直接设置即可,这是最快最便捷的方式。

或者你想让你的产品看起来低端一点,你可以在柜门上装个电位器,然后接到模拟量阀上,靠电位器来调节开度。

如果改调节阀,你这个图除了电源可以用上,其他都可以不要了。

网友C:
1716250426204.png远程没啥说的,信号与远程转换开关串接,引入电动阀,本地控制建议用电位器转换成4-20ma模块控制,如上图,信号也要与本地转换开关串接,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改这个图的话就得是模拟量控制你的调节阀了,改下来估计就麻烦了,没准你还得增加数模转换的模块。我建议你买个通讯控制的阀,你这个图也不用改,只需要做好通讯,想开多少直接设置即可,这是最快最便捷的方式。或...



消防上不允许用通讯,只能干接点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