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RSLogxi5000存在未知通信问题

楼主(2024-05-20):
请问在用RSLogix5000上传程序时提示如图存在未知通信问题?RSLINX能浏览到实体PLC的模块和地址,上传程序提示存在通知通信问题,之后不能在线以及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

网友A:
可以尝试以下步骤来解决问题:

  1. 检查连接

    • 确保PLC与计算机之间的通信电缆正确连接并且稳定。

    • 尝试更换通信电缆或使用不同的通信端口,以排除电缆或端口损坏的可能性。

  2. 检查通信设置

    • 在RSLogix 5000软件中,检查通信设置是否正确。确保你选择了正确的PLC型号和通信模块,并设置了适当的通信参数,如串口号、波特率等。

    • 如果有多个PLC连接到RSLINX,请确保你正在尝试与正确的PLC进行通信。

  3. 检查驱动程序

    • 验证你使用的驱动程序是否与RSLogix 5000软件和PLC兼容,并且已正确安装。

    • 如果需要,尝试更新或重新安装驱动程序。

  4. 重启软件和设备

    • 尝试重启RSLogix 5000软件、RSLINX和PLC。有时,简单的重启可以解决临时的通信问题。

  5. 检查防火墙和安全设置

    • 如果你的计算机上运行有防火墙或安全软件,确保它们没有阻止RSLogix 5000与PLC之间的通信。

  6. 查看错误日志

    • 查阅RSLogix 5000和RSLINX的错误日志,看是否有更详细的错误信息可以提供线索。

  1. 使用其他软件或工具

    • 如果可能的话,尝试使用其他编程软件或通信工具来与PLC进行通信,以确定问题是否与RSLogix 5000软件本身有关。

网友B:
哪个版本的5000 不行的换个工控机试试upload。

网友C(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C: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