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磁流量计脉冲

楼主(2024-05-20):
电磁流量计采用脉冲信号,脉冲信号接入罗克韦尔的数字量输入模块。脉冲信号如何转换成累积量

网友A:
计数,乘以流量计一个脉冲对应的实际值系数。注意是否用到高速计数,市面上有的仪表可以用普通DI模块,有的必须得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B:
搞一搞通讯不是好一点吗,脉冲就得自己算了,一个脉冲1立方的话,那就弄个累加器加呗,之前电能表就是脉冲的,60个脉冲是一度电,你这个流量多少个是一立方你得搞清楚了,然后自己算。

网友C:
1716249786857.png采集脉冲,利用秒分时天计时累加,秒累积到60清除秒累,分累积到60清除分累积  。。。以此类推,总累积就是将秒时分天累积之和,功能块放在0B30中,循环时间100ms  10次为1S  ,,,大概方法就是这样,供参考

网友D:
基本步骤:

  1. 确定脉冲当量:首先,需要知道每个脉冲信号代表的流量是多少。这通常被称为脉冲当量或流量系数,它可能是由电磁流量计制造商提供的。例如,如果每个脉冲代表1升流体,那么脉冲当量就是1升/脉冲。

  2. 配置数字量输入模块:在罗克韦尔的数字量输入模块中,需要配置输入以识别和处理这些脉冲信号。这可能包括设置输入类型(如计数器)、输入范围、触发方式等。

  3. 编程或设置累积功能:在数字量输入模块中,通常会有一个或多个计数器用于记录接收到的脉冲数量。要将这些脉冲数量转换为累积量,需要编写或设置一个算法,该算法将脉冲数量乘以脉冲当量来得出总流量。这个算法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乘法运算,也可能是一个更复杂的程序,具体取决于所需的精度和功能。

  4. 显示或输出累积量:一旦累积量被计算出来,就可以通过数字量输入模块的显示功能或输出功能将其发送到其他设备或系统。这可能包括将累积量发送到PLC、DCS或其他控制系统,以便进行实时监控、数据记录或控制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