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输入模块PNP

楼主(2024-05-22):
我用了FX5U的主模块是漏型的,SS接的24V,输出的COM口接的0V,采用的NPN接法,现在需要加入两个扩展输入的模块,有一组信号是PNP的,一组NPN的,能否选择源型的扩展输入模块接入漏型的主模块。

网友A:
当然可以,这有什么关系??

网友B:
主模块是漏型的,这意味着当输入信号接地(0V)时,PLC会认为该输入是有效的。现在,你想要接入两个扩展输入模块,一个用于PNP信号,一个用于NPN信号。

  1. PNP信号:PNP传感器在信号线未连接时处于高电平(如+24V),当传感器被触发时,信号线被拉低到0V。由于主模块是漏型的,直接接入PNP信号是不合适的,因为当PNP传感器未触发时,它会在信号线上提供一个正电压,这可能会损坏PLC的输入端口或导致不可预知的行为。

  2. NPN信号:NPN传感器在信号线未连接时处于低电平(0V),当传感器被触发时,信号线被拉高到+24V。由于主模块是漏型的,NPN传感器可以直接连接到主模块的输入端口,当传感器被触发时,信号线被拉低到0V,PLC会认为该输入是有效的。

对于PNP信号,你需要采取一些额外的措施来使其与漏型主模块兼容。

网友C:
扩展模块没有关系的

网友D:
用中继转呗,

网友E:
公共端的问题,不行你就加中间继电器转换 一下

网友F:
看你公共端怎么接了  实在不行那继电器转吧

网友G(2024-09-14):
NPN的本体,扩展模块可以使用PNP的

网友H(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H: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网友H(2025-02-13):
最好不要混着用

网友I:
公共端接法不一样就行,点位少的可以直接用,继电器做的中转,混用,后续维修容易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