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大神解答下不用视觉引导怎么能对产品进行定位

楼主(2024-05-22):
产品如图。 机器人抓取时怎么定位再放到加工中心上加工?

网友A:
不想用相机,首先机器人抓取之前就要固定好产品的位置。让所有产品的位置相同,然后再由机器人抓取放置才行。

网友B(2024-07-26):
先这样再那样那样那样然后再这样那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