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控制类:计数跳转功能

楼主(2024-05-22):
对总动作实现计数运算,运行一次计数1次。

【控制要求】

      按下开关,a,b,c,d灯同时点亮,延时2s,再按着d,c,b,a的顺序依次熄灭且 每次熄灭保持1s,重复循环5次【动作分析】

      按下开关,就是一个等待输入信号;延时2s,采用延时等待指令,等待2s; a,b,c,d灯同时点亮,就是触发输出端为通状态,a,b,c,d为4个输出端,可选用Y0, Y1,Y2,Y3分别代表a,b,c,d灯;接着就是d,c,b,a的顺序依次熄灭且每次熄 灭保持1s,这里每个灯熄灭,用到了两条指令,先是用触发输出,触发Y端为 断状态,就是熄灭的状态,再用延时等待指令,等待1s,这样就是一个灯熄灭1s, 再添加一个计数跳转的指令,计数1次跳转至程序第1帧,共计数5次,计数完成, 程序停止。

【控制流程图】

【修改别名】

别名修改可参照流水灯测试案例修改。

【程序编辑】

        根据流程图编程,按下开关,添加“等待输入”指令;a,b,c,d灯同时点亮 实际是4条触发输出指令,在编辑程序的时候就要分别列开。在编程软件JS_PR GMR中,可以一条指令触发多个输出端口。

【程序调试】

当所有的程序编辑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将程序通过串口下发至PLC中, 程序调试有几种方式。

1、可以在编程软件上进行程序调试,在菜单栏中的调试框中,打开“在 线调试环”,选择下发程序的端口,即可在线调试。

2、可在触摸屏软件上实现在线模拟,进行程序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