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能否直接启动

楼主(2024-05-22):
我有一台11KW的水泵(在交流控制柜内可单独启动),由交流控制柜供电(60KW),交流控制柜来自于配电柜(500KW)的塑壳断路器(3P,160A),电缆选用3*50+3*25(载流量160A),请问这种情况能否直接启动?

【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关于能否直接启动主要与容量有关,15KW的水泵,额定电流30A,算5倍启动电流那就是150A,60KW的交流配电柜额定电流大概为107A(按照P=1.732*U*I*cosφ,cosφ取0.85),那是不是意味着容量不够,还是说我应该安装配电柜的容量(555KVA)那考虑,且我的塑壳断路器160A,也不会引起断开,所以我这台水泵能直接启动。】

网友A:
一般超过7.5KW就要星三角或者软启动或者变频器,要不然启动电流对电网冲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