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可以直接接三相固态继电器吗

楼主(2024-05-22):
plc 的输出端可以直接接三相固态继电器吗?会烧坏plc端口吗?

网友A:
模拟量输出0-10V或者4-20ma都可以控制固态继电器。

网友B:
可以接,如果是加热器需要PID控制,就需要将Q点调成脉冲输出模式。

网友C:
1716423476575.pngPLC输出采用继电器输出方式,控制固态继电器保证输固态继电器输入电压在DC  3-32V之间 就可以控制固态继电器 如图所示,输出回路中有串接了一个直流电源,用于驱动固态继电器,供参考

网友C:
b6094dad0ed9a7c929fbe017fce2959.png如果温度控制,建议用温控仪 不用PLC写程序简单方便,截图供参考

网友D:
可以的,你只是接控制信号又不是接主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