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85读取温湿度,只能读到一半数据

楼主(2024-05-22):
为什么只能显示其中一个数据,把背景数据传输顺序换一下另一个能显示,原来那个不能显示了,颠来倒去的,没辙了。

楼主:
接的是一个温湿度传感器,3#从站

网友A:
有点问题

网友B:
看仪表通讯说明,看例子中数据的长度,比如双字  就需要2个字作为整个数据的接收, 如DB1.DBW0和 DB1.DBW2组合在一起才是温度显示,那么你就要读取DB1.DBD0作为温度显示,当然如果数据跟实际不对,可能高低需要交换一下,才作为温度显示

网友C:
为什么温度和湿度数据不一起读呢。

网友D:
字数量应该是2

网友E:
先用modscan  之类的软件连接一下看看具体地址 数据

网友E:
modscan之类的软件连接看看地址 数据

网友F:
大概是数据类型不对

网友G:
您提供的图片显示了两个不同的数据配置界面,都是用于设置MODBUS RTU通信协议的参数。第一张图片中的配置是读取地址3#2的16位无符号数,第二张图片中的配置是读取地址3#1的16位无符号数。您遇到的问题看起来像是数据冲突或地址冲突的问题。

MODBUS RTU协议中,数据的传输和接收需要严格按照协议规定的格式和顺序进行。如果两个数据在MODBUS映射中的地址太接近,而且它们的更新频率很高,可能会导致数据冲突,因为MODBUS通信通常是串行的,一次只能处理一个请求。这可能是为什么在您更改了背景数据传输顺序后,之前可以显示的数据现在不能显示,而原来不能显示的数据现在可以显示的原因。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些可能的方法包括:

  1. 检查地址分配:确保MODBUS设备上的数据地址没有冲突,并且每个数据点都有唯一的地址。

  2. 调整轮询时间:如果可能,增加数据点的轮询间隔,以减少通信负载。

  3. 分组数据点:尝试将相关的数据点分组,这样它们可以在一个请求中一起读取,而不是分开读取。

  4. 检查设备和控制器的配置:确保所有的MODBUS设置(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等)都正确无误,并且与设备和控制器的要求相匹配。

  5. 软件和固件更新:确保您使用的软件和所有设备的固件都是最新的,以排除已知的问题和漏洞。

网友H:
应该是高低位读取少了一半!

网友I:
触摸屏组态试试32bit数据类型。

网友J(2024-09-15):
引用 网友G:
您提供的图片显示了两个不同的数据配置界面,都是用于设置MODBUS RTU通信协议的参数。第一张图片中的配置是读取地址3#2的16位无符号数,第二张图片中的配置是读取地址3#1的16位无符号数。您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