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控制类:计数清零功能

楼主(2024-05-23):
对程序运行的次数变量进行清零。

【控制要求】

       用启动开关X0(不带锁,按下只给一次信号)控制一个流水灯动作,X0有 信号的时候,触发A、B灯自动循环闪烁,间隔延时2s,对循环次数计数10次。

设置一个计数清零键,按下清零键可对运行的次数清零。

【动作分析】

      按下启动开关X0,就是添加一个等待输入指令,X0有信号,就触发A灯(Y0) 通,延时2s,再触发A灯(Y0)断,延时2s;A灯闪烁完成后,再是B灯(Y1)通, 延时2s,再触发B灯(Y1)断,延时2s,循环一次计数一次,计数10次,添加计数 跳转,跳转到A灯点亮的那一帧。 添加计数清零按键,在组合逻辑,添加一个检测输入X1(清零键,不带锁), 再添加赋值运算,由于主程序在时序环编辑,所以清零清的是时序环的计数变量, 也就是对C_时序计数变量寄存器赋值,C[0]=0+0=0,C0表示时序环0的计数变量 (如果是时序环2编辑的程序,就是选用C2),只要按下X1,满足条件,计数就会 归零。

【修改别名】

在软件别名处,对动作需要用到的端口进行别名修改:

输入端别名修改:X0:启动开关,X1:清零键。

输出端别名修改:Y0:A灯、Y1:B灯。

【控制流程图】

按照动作分析,每一个动作就是一个指令,每个指令用流程图的方式连接起来。

【程序编辑】

在时序环0中编辑主程序动作,按照控制流程图编辑动作指令,用计数跳转 指令对程序计数。

       在组合逻辑,编辑清零动作。添加检测输入X1通,再添加赋值运算,属性框中 选择N_时序计数变量,赋值寄存器ID为0,也就是对时序环0的计数变量进行运算, N[0]=D[0]+D[0],D表示数值,0+0=0

赋值运算属性设置:

【程序调试】

当所有的程序编辑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将程序通过串口下发至PLC中, 程序调试有几种方式。

1、可以在编程软件上进行程序调试,在菜单栏中的调试框中,打开“在 线调试环”,选择下发程序的端口,即可在线调试。

2、可在触摸屏软件上实现在线模拟,进行程序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