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T8072IP不能和汇种EASY301通过串口通讯

楼主(2024-05-23):
MT8072IP不能和汇种EASY301通过串口通讯

配置,接线都没有问题,但就是通讯不了

问了客服也没结果

后来换了modbus rtu了

软件里面有这个驱动就是连不上,是啥原因?

网友A:
理论上说就是连线 通讯参数

实际上如果协议有问题 也通不上。

网友B(2024-11-28):
应该屏设为MOUDBUS主站,PLC软件里面设为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