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系统机械坐标实时显示无线手轮

楼主(2024-05-24):
针对西门子数控系统使用传统有线手轮受到连接线的约束,而目前大部分无线手轮又无法实时显示机床坐标,带来操作上的安全隐患的问题,介绍了国产实时显示电子手轮在西门子840D sl系统上的应用,既能摆脱有线的束缚,又能够实时显示机床坐标,满足数控机床特别是中大型机床的使用需求。

PART 1
序言

数控机床电子手轮是数控机床不可缺少的部件,刀具微调、工件对刀等功能通常需要通过手轮操作来实[1]。电子手轮主要由编码单元、坐标轴选单元、增量倍率单元和控制按键单元等组成,用于手摇方式向数控机床发送指令,控制数控机床移动。

目前应用的手轮主要有两类:有线电子手轮和无线电子手轮。有线电子手轮具有价格低,工作性能稳定等优点,但受到信号传输线缆制约,在面对大型数控机床时操作有诸多不便,且手轮接线处容易破损,长期使用可能存在安全隐患。无线电子手轮摆脱了线缆连接的束缚,在大型复杂机床上可以自由移动,但目前市场上的无线电子手轮没有机床轴坐标的实时显示功能,当操作人员远离机床显示屏操作电子手轮时,无法实时了解机床坐标情况,给机床操作带来了不便,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2,3]

为此,本文作者选择了一种工作性能稳定,并且能够实时显示机床坐标的国产实时无线电子手轮,在大型机床上使用操作方便,提高了工作效率。

PART 2

国产西门子实时显示手轮介绍

本次使用的无线电子手轮适用于西门子数控系统808、828D、840D sl和ONE,其硬件由两部分组成:电子手轮和接收器。手轮通过S7协议与西门子系统S7系列的PLC通信,实时显示PLC对应寄存器坐标值,支持6轴实时坐标显示;支持6个自定义按钮,对应西门子PLC地址,可自由编程;并且6个自定义按钮可以控制6个开关量输出;无线传输距离空旷40m,动跳频技术,可同时使用32套设备。

PART 3

无线实时手轮的硬件配置

在西门子840D sl系统中,无线手轮通过以太网接收器和PLC相连(见图1),使得手轮的接线更加简单。

图片

图1  无线手轮连接示意

手轮把按键数据无线传给接收器,接收器通过网线把按键写入PLC系统DB区;接收器把需要显示的数据从指定的DB区读取出来,再把数据返回给手轮显示屏幕。用户可以在手轮上自定义读写DB区基地址,这样手轮就可以读写PLC的DB区数据。

接收器支持西门子S7协议,适用于PLC S7-200、PLC S7-300和PLC S7-1200。

用户可以通过PLC连接配置工具将接收器配置成服务器模式和客户端模式。配置后,XWGP-ETS接收器就可以通过标准的S7协议和PLC通信。

PART 4
无线实时手轮应用连接

无线实时手轮接收器外观如图2所示,在无线手轮背后安装两节5号电池就可以正常使用。

图片

图2  无线实时手轮接收器外观

手轮脉冲信号接线,用西门子信号线6FX8002-2CP00-1AC5,从西门子操作面板MCP背后的X60接口接到无线接收器的脉冲信号输出端口;无线接收器电源连接到系统相同的DC24V电源;急停信号输出可以与系统面板MCP上的急停按钮进行串接。

接收器下端的倍率输出、轴选输出和自定义按键输出可以接到PLC的IO点进行控制;使用S7通信模式时,轴选、倍率和自定义按键可以直接通过X130和PLC进行通信读写,无需连接,这样可以大大简化接线。

以太网口通过网线连接到西门子840D sl NCU上的X130口。

PART 5
手轮的软件设置

使用手轮自带的网络配置工具配置接收的IP地址等参数(见图3)。先刷新网卡,然后选择搜索设备,再选择设备名称;为设备配置参数,填好参数;单击配备设置参数,等待配置完成。

图片

图3  配置接收器IP地址

将PC机网段设置为与上一步设置的接收器IP相同的网段。打开电脑的控制面板,单击网络与Internet,再单击网络共享中心,然后单击更改适配器设置,右键单击对应链接网口,单击属性,双击选择Internet协议版本4(TCP/IPv4),设置IP地址为192.168.1.X,子网掩码为255.255.255.0。

打开DB块设置软件(WGP-ETS),设置接收器读写地址等参数,如图4所示。

图片

图4  接收器读写地址设置

设置成功后,关闭DB块设置软件,打开无线手轮的网络配置工具,配置接收器通信模式。先刷新网卡,再单击搜索设备,选择设备名称。

图片

图5  配置接收器通信模式

如图5所示配置接收器通信模式,参数填好后,单击配置设备参数,等待配置完成。此时通过网线与PLC连接,便可通信。目的IP设置为192.168.1.100,后续在数控系统上也需要设置这个地址。

PART 6
数控系统端840D sl设置

在数控系统端依次选择MENU SELECT→诊断→TCP/IP总线→TCP/IP诊断,进入TCP/IP设置画面,在“NCU公司网络X130”中将IP地址设置为前文无线接收器上设置的目的IP地址:192.168.1.100。

PART 7
无线实时手持单元的程序调试

手轮实时显示机床坐标需要通过PLC与机床NC进行数据交换来实现,利用840Dsl数控系统PLC程序功能块FB2来读取数控系统NC上各轴机械坐标MCS值、进给速度F和操作模式显示。

选择变量需要用NC变量选择器NCvar Selector选择需要读写的NC系统变量,生成数据背景数据块DB120。因为要读取轴坐标,所以需要选择以下几个相关的NC变量。

1)C1_SMA_actToolBasePos1:轴的机械坐标MCS。

2)C1_SEMA_feedRateOvr1:进给率倍率值。

3)B1_S_opMode:有效运行方式。

各轴的坐标值需要实时显示,因此必须实时读取上述变量的值,但是根据FB2的启动条件Req的要求,该信号必须有跳变才能启动下次读取,因此要随时读取数据就必须建立一个连续周期的脉冲。这次采用的是NCU硬件CPU 317-2PN/DP的时钟存储器,被组态为时钟存储器的字节中的每一位都可生成方波脉冲。时钟存储器字节提供了8种不同的频率,其范围从0.5Hz()到10Hz()。这些位可作为控制位(尤其在与沿指令结合使用时),用于在用户程序中周期性触发动作。在程序中指定M0存储器分配作为时钟存储器,因此M0.0即为周期0.1s脉冲,频率10Hz。具体程序如下。

CALL FB2,DB121

Req :=M0.0/启动条件

Num Var ·=8

Addr1 :=“POS”.C1_SMA_actToolBasePos1_2 //读轴1机床坐标

Unit1 :=

Column1:=

Line1 :=

Addr2 :=“POS”.C1_SMA_actToolBasePos2_2机床坐标

Unit2 :=

Column2:=

Line2 :=

Addr3 :=“POS”.C1_SMA_actToolBasePos3_2机床坐标

Unit3 :=

Column3:=

Line3 :=

Addr4 :=“POS”.C1_SMA_actToolBasePos4_2机床坐标

Unit4 :=

Column4:=

Line4 :=

Addr5 :=“POS”.C1_SMA_actToolBasePos5_2机床坐标

Unit5 :=

Column5:=

Line5 :=

Addr6 :=“POS”.C1_SMA_actToolBasePos6_2机床坐标

Unit6 :=

Column6:=

Line6 :=

Addr7 :=“POS”.C1_SEMA_feedRateOvr1_1//读倍率

Unit7 :=

Column7:=

Line7 :=

Addr8 :=“POS”.B1_S_opMode_3//读机床操作

Unit8 :=

Column8:=

Line8 :=

Error :=M131.0 //FB2出错标志

NDR :=M131.1 //FB2完成标志

State :=MW132//FB2读状态

RD1 :=DB9033.DBD0 //轴1坐标地址

RD2 :=DB9033.DBD4 //轴2坐标地址

RD3 :=DB9033.DBD8//轴3坐标地址

RD4 :=DB9033.DBD12//轴4坐标地址

RD5 :=DB9033.DBD16//轴5坐标地址

RD6 :=DB9033.DBD20//轴6坐标地址

RD7 :=DB9033.DBD48//轴倍率地址

RD8 :=DB9033.DBD52//操作模式地址

通过功能块FB2的调用,把手轮显示屏上需要显示的值读取到已定义的数据块DB9033中。PLC程序编写完毕后,将该FC程序块以及该FC块用到的数据块DB120、DB121、DB9033和DB9034等一起下载到控制系统中,当激活手轮时,手轮显示屏就能实时显示当前所选轴的坐标值。通过轴选开关,切换不同的轴,显示屏上显示的内容也会相应切换到当前所选轴的坐标,如图6所示。

图片

图6  无线实时手轮显示机床坐标

对于手轮轴选和倍率控制信号,由于采用了S7与NCU进行通信的方式,手轮轴选和倍率旋钮都是通过总线通信,不需要像传统手轮一样占用I/O点进行控制,避免复杂的连接。直接利用无线接收器设定软件中设定的写地址,只需将原来手轮程序中用到的PLC输入点更换为对应的DB地址,就可以进行正常编程。WGP-ETS与西门子840D sl写数据说明见表1。

表1  WGP-Ets与西门子840D sl写数据说明
图片
PART 8
结束语

使用国产无线实时显示电子手轮,由于使用了总线通信,因此不需要繁琐的布线,减少了故障点,节约了大量成本。通过简单的按钮和旋钮,用户可以轻松地控制设备,提高操作的效率。对于大型机床操作人员来说有直观的界面和易于操作的控制功能,也减少了线缆的缠绕和拖动,提升了操作的安全性。该方案已经在产品设计时使用,并在用户处得到验证,可在机床设计应用中广泛推广。

注明: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金属加工(mw1950pub) 作者:王乐强

产品制造商:成都芯合成科技有限公司  www.cdxhctech.com    叶先生13980997486  产品型号:XWGP-E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