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控制类:对输入端进行计数触发功能

楼主(2024-05-25):
     比如一个开关通几次再点亮一个灯,这就是对一个开关的通断次数进行 计数,满足计数的次数后再触发输出端的一个功能。

【控制要求】

      按下开关,对按下次数计数,计数5次之后触发A灯点亮。

【动作分析】

      按下开关就是一个检测输入的过程(检测输入为组长),对按下的次数进行 计数也就是检测开关的通信号次数,也就是检测开关的上升沿信号(断到通跳变 的瞬间),用到条件计数指令,用计数器C0,计数5次,满足条件后触发Y0(A灯)通。

【控制流程图】

    按照动作分析,每一个动作就是一个指令,每个指令用流程图的方式连接起来。

【修改别名】

在软件别名处,对动作需要用到的端口进行别名修改:

输入端别名修改:X0:按键开关。

输出端别名修改:Y0:A灯。

【程序编辑】

       根据流程图编程,按下开关,检测开关是否有信号,添加“检测输入”指令, 检测开关的上升沿,在检测输入的属性框中端口状态选择上升沿,计数5次,添加 条件计数指令,选用C0定时器,计数5次,条件满足后触发A灯通。

【程序调试】

     当所有的程序编辑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将程序通过串口下发至PLC中,组合 逻辑程序调试可以用触摸屏软件在线模拟,监控输入输出和计数器、定时器的变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