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屏幕触控失灵了,怎么解决

楼主(2024-05-25):
TPC7012EI屏幕触控失灵了,指针飘来飘去,按钮也点不准,和实际触控的位置偏移了一两公分,中心矫正了矫不了,点屏幕就是没反应,使劲在屏幕上点来点去偶尔可能会有效果。这种情况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屏幕坏了。

网友A:
校准一下试试,校准不了,就必须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