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三菱PLC用于备品寿命到期提醒的程序

楼主(2024-05-26):
新人菜鸟求个程序,用于设备备品零件寿命监控的定时提醒程序;

现在程序使用的是 按次数进行计算的,比如使用5万次后报警提示寿命到期需要进行更换;想修改成用时间进行控制比如60天 或者 2个月这样的(人机可以设置);报警后 人机上有复位按钮,复位后会自动执行下一个循环记录周期;

  求大佬提供程序截图或者程序文件,感激涕零!!

刚刚充值了积分,积分求助吧!

网友A:
image.png三菱里面不是有日期时间地址吗?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就行了啊,这不麻烦

网友B:
174f21f93de4b596f02c564647ce613.png授权3年,到期再授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里面不是有日期时间地址吗?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就行了啊,这不麻烦...



你这个程序我能理解,就是要设置寿命到期的具体日期,利用日期对比一致来输出!能不能用天数的方法,比如我在人机上设置60天  程序自动计算 60天后报警!  我按报警复位后 会自动执行下一个60天的计时!

网友C:
会24小时计时程序  写下 比较就行了

网友D:
这个程序应该是使用时间的计算程序,不能用系统的日期来对比,使用的时候,就计时,不用的时候,不计时。累计使用60天以后,报警提示。写个小时计时程序不就可以了吗,计算出天数来。我好像用台达的实现过这个功能。

网友E:
最后一条改成大于等于,程序有疏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6666 感谢老哥这个程序可以的!

网友F(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F: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