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程序的某一步为啥不执行

楼主(2024-05-26):
我编了一段程序,用的CPU为224XP,在S7 200仿真程序中运行,但某一步始终不执行,不知咋回事,请高手给 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前面 有个P  边沿触发   而且你红色标注的地方是复位

回复本楼

网友B:
上面置位下面接着复位,执行了,你没看到,完成这是什么功能

回复本楼

网友C:
扫描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上边set下边rst经过这段程序就还是灭的

回复本楼

网友D:
已经执行了,就一个上升沿

回复本楼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我想实现C2的上升沿把变量M14.0和M14.1取反,不知如何实现,就采用了上面的办法,

回复本楼

网友C:
ALT交替输出指令,当IN为高电平时,每个扫描周期ALT指令的OUT状态均翻转,当IN为低电平时,ALT指令的OUT保持之前的状态。

ALTP脉冲交替输出指令,当IN检测到上升沿时,ALTP指令的OUT状态翻转。利用ALTP指令可以轻松的实现类似设备一键启停的功能。

网友E:
试试这样

回复本楼

网友F:
自已复位自已。

回复本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