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iled to connect link may be broken“连接失败”“链接可能已断开”

楼主(2024-05-28):
请问各位老师,FT11或者FT13,双击对象属性时,会提示“failed to connect   link may be broken”“连接失败”“链接可能已断开”,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I believe this is a known issue caused by a Microsoft Office Update in the summer. Please take a look at the following article and install the Microsoft Office Update.

网友B:
可能原因:

  1. 软件内部链接问题

    • 软件中的某些组件或功能可能由于内部链接错误而无法正常工作。

    • 这可能是由于软件安装不完整、文件损坏或更新不当等原因造成的。

  2. 与其他软件的冲突

    • 如果您的计算机上安装了其他可能与FT11或FT13冲突的软件,这可能会导致连接问题。

  3. 网络连接问题(尽管此情况与双击对象属性不直接相关,但值得考虑):

    • 如果软件需要在线验证或访问网络资源,网络连接问题也可能导致此类错误消息。

  4. 权限或安全设置

    • 您的用户账户可能没有足够的权限来访问或修改软件中的某些链接或对象。

    • 防火墙或安全软件可能阻止了软件正常通信。

  5. 系统更新或补丁

    • 如果您的操作系统或相关软件最近进行了更新或安装了补丁,这可能会影响软件的正常工作。

网友C:
安装对应补丁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J6WC78R6CiilFHDdObS_Q

提取码:6utv

  • Rua_OAO

    大佬,链接过期了,麻烦你重新发一下吗,谢谢

网友D(2025-04-15):
楼主解决了踢我一脚,查看是需要安装补丁,可是补丁的链接过期了,我没找到新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