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ISPSOFT编程软件中的问题

楼主(2024-05-28):
各位大神好:

  台达ISPSOFT编程软件,比如调用函数库中com口的含义都是什么,怎么定义哪里有说明书

  其他函数库的用法

网友A:
选中要了解的FB,按F1

HAVE FUN!

网友B:
台达ISPSOFT编程软件中调用函数库中的COM口,通常指的是与台达PLC或其他设备通过串口(Serial Port)进行通信的接口。COM口,也被称为串口或RS-232口,是一种广泛使用的串行通信接口标准。

关于COM口的含义和定义,这里简要说明如下:

  1. COM口定义

    • COM口是串行通信接口的一种,通常用于PLC与外部设备(如触摸屏、打印机等)之间的数据交换。

    • 在物理层面上,COM口可以是9针或25针的接口,用于连接相应的串口线。

    • 在编程和通信协议层面,COM口遵循RS-232等串行通信标准,定义了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参数。

  2. 在ISPSOFT中调用COM口

    • 在ISPSOFT编程软件中,你可以通过配置相应的串口通信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来初始化COM口。

    • 使用ISPSOFT提供的串口通信指令或函数库,你可以编写程序来发送和接收数据,实现与外部设备的通信。

  3. 如何定义和配置COM口

    • 在ISPSOFT中,COM口的定义和配置通常是通过串口通信参数设置来完成的。你可以在软件中找到相关的设置选项,根据外部设备的通信要求来设置相应的参数。

    • 具体的设置步骤和参数说明可以参考ISPSOFT的编程手册或用户手册,这些手册通常会提供详细的指导和示例。

  4. 说明书和参考资料

    • 台达官方会提供ISPSOFT编程软件的详细说明书和用户手册,你可以从台达官方网站或相关文档资源库中下载获取。

    • 在说明书中,你可以找到关于串口通信的详细介绍、配置方法、指令和函数库的用法说明等。

    • 此外,你也可以参考相关的技术论坛、社区和教程,这些资源通常会提供丰富的经验和案例分享,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和应用串口通信。

  5. 其他函数库的用法

    • ISPSOFT编程软件可能包含多个函数库,用于实现不同的功能和操作。你可以根据具体的需求和编程任务来选择合适的函数库。

    • 在使用函数库时,建议首先阅读相关的说明文档和示例代码,了解函数库的功能、参数和用法。

    • 你可以通过调用函数库中的函数或指令来实现特定的编程任务,如数据处理、控制逻辑、网络通信等。

    • 具体的函数库用法和编程技巧可以参考ISPSOFT的编程手册、用户手册和相关教程。

楼主:
感谢大神,原来按F1就行,在编程手册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网友C(2024-07-10):
大部分PLC软件都可以用F1来触发帮助说明

网友D(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D: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