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恒压供水

楼主(2024-05-28):
现在有3台变频水泵,需要做恒压供水,目前考虑是2主1备,以下是我的思路,由于第一次做这块程序,不知道我的逻辑是否合理,请各位专家指点下:
1. 首先总管安装压力变送器 4-20mA送到模拟量模块采集压力 假设通道 是IW100
2. PLC内部使用PID功能块,压力信号IW100 作为PID的 input
3. PID的 output 输出控制值 放到 一个DB通道,假设 DB1.DW100
4. 考虑后期维护等,变频器不用485通信,采用4-20mA信号控制变频器输出频率
5. 然后直接使用PID的控制输出值 也就是 DB1.DW100 值 等值送到 模拟量输出通道 假设是 QW100,QW102,QW104 同步控制3个变频器的频率(三个变频器如果工作的话都是等频率)
6。考虑是2主1备,所以我可以在QW100,QW102,QW104加个条件,如果是作为备用,就直接清零这个相应模拟量通道,让这个变频器不工作

网友A(2024-08-23):
没有这么复杂,程序里内部做逻辑判断,备用启动的时候再给启动指令,同时给频率输出。

网友B(2024-09-29):
撒旦法师打发手动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