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与PLC之间的无线链接方法,20KM内全覆盖。

楼主(2024-05-29):
测试设备与参数

l 主站设备:信捷触摸屏TG765系列 × 1台

l 从站设备:台达DVP-32EH系列PLC × 1台

l 达泰电子日系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35MA-V384 × 2块

l 通讯协议:台达专用协议

l 主从关系:1主1从

l 通讯接口:Rs232接口(串口)

l 供电:9-24VDC

l 传输距离:100米,500米,1KM,3KM,20KM

接线方式

1. 台达PLC与达泰无线终端 DTD435MA 接线

台达PLC的COM1口为Rs232接口,对应接入DTD435MA的Rs232接口。

2. 触摸屏与达泰无线终端 DTD435MA 接线

信捷触摸屏的Rs232接口接入DTD435MA的Rs232接口。

3. 实物接线图

触摸屏实现主站

1. 打开“无线通讯调试.txp”程序

2. 选择“设备”

3. 选择通讯参数

4. 将程序下载到触摸屏里面

台达PLC实现从站

1. PLC参数设置

将PLC和电脑连接成功,打开台达PLC编程软件,选择“设置—通信设置—自动侦测”

2. PLC程序说明

3.将程序下载到PLC里面

测试实例与结论

信捷触摸屏和台达PLC分别接1块DTD435MA-V384

用触摸屏控制PLC的I/O输出,如果PLC上的对应指示灯点亮,表示通讯正常。

网友A:
没有大的干扰 遮挡

无线的还可以。

网友B:
信捷PLC功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