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昆仑通态,按键切换选择框,焦点

楼主(2024-05-29):
自制按键通过USB连接昆仑通态屏幕,每按下一次上下左右方向键,当前相邻的上下左右方向的菜单按键和输入框被选中,按下enter键进入菜单,esc返回,上下翻翻页 做防爆无法触摸,鼠标太慢,应该怎么做?

网友A:
有防爆键盘跟鼠标,有条件搞个防爆触摸屏

网友A:
还有滚球式的防爆滑动的东西 不知道叫啥,跟鼠标操作一样的

网友B:
同品牌屏幕上做过类似的项目,屏幕USB连接扫码枪,扫码后输入框焦点自动跳转到指定位置。想法供你参考!文件好像没办法通过回复添加!

网友C:
  1. 按键映射设置

    • 首先,您需要在昆仑通态触摸屏的组态软件(如McgsPro)中,为USB连接的自制按键设置相应的按键映射。确保每个按键(如上下左右方向键、Enter键、Esc键)都能被系统正确识别,并映射到对应的操作。

    • 在设备窗口配置向导中,添加外部按钮所在的设备,并在设备配置界面中,为外部按钮的输入信号配置相应的动作。例如,上下左右方向键分别对应菜单或输入框的上下左右移动,Enter键对应进入菜单,Esc键对应返回。

  2. 翻页功能实现

    • 对于翻页功能,您可以在按钮动作设置中,选择翻页动作,并设置需要翻页的页面数量和翻页方向。这样,通过按下特定的按键,就可以实现页面的上下翻动。

  3. 优化操作速度

    • 由于鼠标操作速度太慢,您可以考虑通过编程方式优化按键的响应速度。在昆仑通态的组态软件中,您可以编写脚本或程序,以更快地响应按键输入,提高操作效率。

    • 另外,您还可以考虑调整系统的输入设备设置,如键盘的重复速度和延迟时间,以加快按键的响应速度。

  4. 防爆和触摸限制

    • 由于防爆需求,无法进行触摸操作。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充分利用USB连接的自制按键进行操作。同时,为了确保安全,建议对触摸屏进行防静电处理和防爆处理,以避免因静电或爆炸性气体引起的危险。

    • 对于无法触摸的情况,您可以考虑使用特制的触控笔或类似的输入设备,以替代手指进行触摸操作。但请注意,这些设备必须符合防爆要求,以确保安全。

网友D:
用热键策略可以实现,我们公司也是做防爆产品的,用的也是MCGS,脚本可以实现你说的功能,就是比较繁琐。

网友E(2024-07-31):
按键板操作,之前做过

网友F(2025-09-11):
不错的资料分享。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