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驱动器在进行操作的时候会经常报错AL235,而且不定时出现2

楼主(2024-05-30):
在使用plc的scl语言进行编程,在运动过程中,台达驱动器会经常出现AL235报错(绝对命令禁止),并且多次,程序相对简单:

36:

        "deltaMoveABSBegin"(id := "A_Z",

                            Position := 0);

    37:

        "deltaMoveABSEnd"(id := "A_Z");

    38:

        "Mstep" := "Mstep" + 0;

一般为这种格式,,id设置正确,但是会莫名其妙出现问题,有6台驱动器,轮流多次的报错,怎么解决?

网友A:
AL235错误通常与台达驱动器的绝对位置控制(如EtherCAT、Modbus RTU/TCP等)有关,表明驱动器在尝试执行绝对位置命令时遇到了问题。

  1. 再次确认所有驱动器的ID设置是否唯一,并且与PLC程序中的设置相匹配。

  2. 检查通信
    确保PLC与驱动器之间的通信线路没有问题,包括任何中间连接器、交换机或集线器。检查所有连接是否牢固,没有断路或短路。

  3. 驱动器固件
    检查所有驱动器的固件版本是否相同或兼容。如果版本不一致,考虑升级到相同的版本。

  4. 绝对位置数据
    确保在发送绝对位置命令之前,驱动器已经正确地接收了参考点(home position)或已经通过某种方式(如手动操作)确定了绝对位置。

  5. 电源和接地
    检查电源供应是否稳定,并且接地是否正确。不稳定的电源或接地问题可能导致通信干扰。

  6. 过载和过热
    检查驱动器是否因过载或过热而关闭绝对位置功能。确保驱动器在正常工作范围内运行,并且有足够的散热。

  7. 初始化序列
    在PLC程序中,确保在发送任何绝对位置命令之前,有一个明确的初始化序列,该序列将驱动器重置到已知状态。

  8. 日志和诊断
    如果可能的话,检查PLC和驱动器的诊断日志,以获取更详细的错误信息。这些信息可能指向问题的具体原因。

  9. 逐一排查
    由于你有6台驱动器,考虑逐一断开和测试它们,以确定是哪一台或哪几台驱动器存在问题。

  10. 咨询厂家
    如果以上步骤都不能解决问题,考虑联系台达的技术支持或查阅其官方文档,看看是否有特定的解决方案或固件更新。

  11. 程序逻辑
    检查PLC程序中的逻辑,确保在发送绝对位置命令之前,没有其他的命令或条件导致驱动器进入错误状态。

  12. 电磁干扰
    检查工作环境是否存在电磁干扰(EMI)源,这些源可能会影响通信质量。

  13. 软件更新
    确保PLC的软件和任何相关的通信模块都是最新版本,因为旧版本可能包含已知的bug或限制。

  14. 硬件故障
    如果以上所有步骤都不能解决问题,考虑硬件故障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更换驱动器或PLC的通信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