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Pro里面负责人密码忘记了,怎么破解

楼主(2024-05-30):
原来版本软件也没了,只能破解

网友A:
破解过程:

1.插入U盘,并按步骤重启触摸屏(直接断电也可)。
2.重启后,当系统读条时点击触摸屏,进入“系统属性”界面。
3.在“系统信息”选项卡中,依次点击“文件操作-导出工程目录”接着选择你的U盘,将工程数据导出。导出后返回上级端口,启动工程即可。
4.将U盘插入电脑,找到“X:\mcgsbin\project\context”(X为你U盘盘符)文件,用文本编辑器打开(记事本就行)。
5.搜索工程的用户名,用户名后面跟这个一串字符就是密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破解过程:1.插入U盘,并按步骤重启触摸屏(直接断电也可)。2.重启后,当系统读条时点击触摸屏,进入“系统属性”界面。3.在“系统信息”选项卡中,依次点击“文件操作-导出工程目录”接着选择你的U盘,将...



你这个得用工具包吧

网友C:
回复本楼

网友D(2024-07-22):
楼主,1楼的方法测试过了吗?好使不?

网友E:
用指针变量可以,建立变量的时候弹窗有指针选项,建立个索引变量(要另外建立,不能是你要控制的变量本身)。还有用数组也可以,在画面建立的时候有个数组,不过我觉得在画面中不太好看。。。

网友F:
1楼的旧版的方法,PRO备份要用工具包,能备份出来就好办了。如果有备份密码,也是有办法的。

  • 猴哥请的大圣

    有备份密码,有什么办法??

网友G(2025-06-17):
MCGSPro里面负责人密码忘记了,怎么破解

先备份,备份文件发过来 就可以找回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