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位机与PLC怎么建立通信的?

楼主(2024-05-30):
我是小白,上位机与PLC怎么建立通信的,我用上位机软件能控制接触器的开关,怎么实现。

网友A:
确定好品牌型号后,先看一下手册内容,再搜一下网上教程。

网友B:
什么上位机?自己编写的?还是组态软件?

网友C:
大部分是用组态软件

也可以自己用c#之类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