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120 速度控制转矩限幅固定频率抖动

楼主(2024-05-30):
到达弱磁点后200转之内电流波动大造成抖动

网友A:
  1. 速度环饱和:当G120的速度环达到饱和时,可能会导致转矩限幅和固定频率的抖动。

  2. 电机参数设置不当:电机参数如P1610、P1611、P1750和P1755等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影响速度控制和转矩限幅的效果。

  3. 动态和静态优化不足:对于G120变频器,动静态优化是确保稳定性能的重要步骤。如果优化不足,可能会导致速度波动和抖动。

  4. 弱磁点特性:当电机工作在弱磁点时,其性能可能会发生变化,尤其是在负载突变时,可能会导致转速和电流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