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X Works2中仿真调试时,M点当前值无法更改

楼主(2024-05-30):
GX Works2中仿真调试时,程序M点当前值无法更改,自己写的程序就没这个问题,有没大佬指点一下0.0

网友A:
请写以下程序测试:

LD M0.0

OUT M1.0

如果上述程序依旧无法仿真M的状态,请重新安装软件。

否则,就是出现双线圈导致,这是程序员的问题。

HAVE FUN!

网友B:
你先换一个M点试一试,也许是其他地方写入了!

网友C:
确认一下有没有其他地方引用了同一个点

网友D:
可能你的编程软件欺负你

网友E:
仿真器有没有安装成功?双线圈有没有用交叉参考看一下

网友F:
肯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