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24-05-31):
这个图是在软件里做出来的还是背景图

网友A:
背景图。

区别只是厂家提供还是用户自己而已。

现在3D图已经不是卖点了,毕竟现在整体文化程度高了,现在流行的是在有限的地方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3D图占用地方太多,威纶通表达的意思就是屏幕比较好,可以象电视机一样看图像而已,并不是说3D图比较流行。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景图。区别只是厂家提供还是用户自己而已。现在3D图已经不是卖点了,毕竟现在整体文化程度高了,现在流行的是在有限的地方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3D图占用地方太多,威纶通表达的意思就是屏幕比较好,可以象电视...



 感谢

网友B:
定制做的。我可以做

网友C:
看着很酷,很直观的样子!

回复本楼

网友D:
一般都是背景图,再有的位置添加一个数据更新功能就行了

网友E:
可以用ps后把图贴到屏里面

网友F(2025-06-28):
然并卵,还想放3D图,HMI是什么卡死的,

网友G(2025-12-30):
看别人做的3D图挺美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