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伺服驱动器的接地

楼主(2024-05-31):
一台英威腾DA200伺服驱动器0.75KW,运行途中出现不能复位归零,设备简单,电柜仅有一个开关电源一台英威腾伺服驱动器一个台达PLC,故障发生时,PLC有使能信号,所以首先更换驱动器,故障依旧,后更换开关电源及PLC,故障依旧。更换下来的另组一套,运行正常。至此,只能判断电柜电源有干扰之类的,该电柜为单相220供电,加入滤波器,加入隔离变压器也未能解决。咨询设备厂家英威腾技术人员,均无果。

次日,拆下驱动器时临时试机,一切正常,驱动器安装在电柜时又发生故障。测量驱动器外壳带电,对地80VAC,但手摸无感觉。驱动器安装在电柜时,相当于外壳接地,故障发生。难道驱动器外壳不能接地。对另数台同型号驱动器测量。外壳对地均为80VAC左右。都工作正常。

难道这个驱动器不能接地?

网友A(2024-07-07):
外壳 80V 就是问题   人有触电的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