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控制类:计时清零功能

楼主(2024-06-01):
      对一个输入动作进行计时,若在设定时间内再一次检测到该输入信号,则对该计 时器清零,重新计时。

【控制要求】

     PLC通电,直接触发电机运转,遇到光电开关X1则开始检测,即X1有信号时开始 计时,达到设定时间如10s,电机停止运转,如果在10s内再次检测到X1有信号发生, 则对计时器清零并重新计时。

【动作分析】

     PLC上电就触发电机动作,说明动作的第一条指令就是触发输出。再添加等待输 入X1(为避免信号干扰,可将输入信号的扫描周期延长,将1次改为10次,1次相当于 0.001s)。再添加延时等待,对X1进行计时,时间到了之后再触发电机停止,并延时 5s。整个动作实现一个自动循环。 对X1的延时也就是一个计时器,要对该计时器进行清零计算,就在组合帧实现, 有X1上升沿信号时,检测主程序是否在对X1进行计时,若正在计时,则将程序跳转 至等待X1输入的那一帧,就实现了再次计时。也就是对这个计时器实现了清零的功能。

【控制流程图】

按照动作分析,每一个动作就是一个指令,每个指令用流程图的方式连接起来。

【修改别名】 在软件别名处,对动作需要用到的端口进行别名修改:

输入端别名修改:X1:光电开关。

输出端别名修改:Y0:电机。

时序环帧别名修改:0环第2帧(对X1进行计时的延时等待帧):计时器。

【程序编辑】

      在时序环编辑主动作程序,直接添加触发输出Y0通(电机动作),在添加等待输 入指令,等待X1通,对X1进行的延时,就是我们理解的计时器。

在组合逻辑编辑对计时器进行清零的程序动作。 检测当X1有上升沿信号时,0环动作是否运行到计时器这一帧,添加帧号检测,检 测0环运行到计时器这一帧,则将0环跳转指第1帧“等待输入X1通”。用帧号跳转跳开 当前帧就实现了对计时器清零,让计时器重新计时的作用。

【程序调试】

当所有的程序编辑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将程序通过串口下发至PLC中,程序调 试有几种方式。

1、可以在编程软件上进行程序调试,在菜单栏中的调试框中,打开“在线调试 环”,选择下发程序的端口,即可在线调试。

2、可在触摸屏软件上实现在线模拟,进行程序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