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控制类:对输入端进行计时触发功能

楼主(2024-06-04):
       比如一个开关通保持一定的时间,然后再点亮一个灯,这就是对一个开关的通信号的 计时,满足计时的时间后再触发输出端的一个功能。

【控制要求】

    按下开关,开关必须保持5s的信号,在开关保持5s的前提下触发A灯点亮, 保持1s后B灯点亮。

【动作分析】

      按下开关,就是一个检测输入信号的过程(检测输入为组长),信号保持5s, 就是定时等待5s(用定时器T0定时),在开关通信号保持5s条件下,再触发一个输 出Y0(A灯)点亮,延时1s就是定时等待1s(该定时为T1,与前一个定时器不能用 同一个),再触发Y1(B灯)点亮。

【控制流程图】

    按照动作分析,每一个动作就是一个指令,每个指令用流程图的方式连接起来。

【修改别名】

在软件别名处,对动作需要用到的端口进行别名修改:

输入端别名修改:X0:按键开关。

输出端别名修改:Y0:A灯、Y1:B灯。

【程序编辑】

        根据流程图编程,按下开关,检测开关是否有信号,添加“检测输入”指令, 保持5s,添加定时等待,选用T0定时器,定时5s;触发A灯通,添加触发输出指令, 触发Y0通;Y0定时1s,添加定时等待,选用T1定时器,定时1s再触发B灯通。

该段程序不是在线网模式下进行,所以开关保持5后触发所有的输出,再断掉开 关信号,对输出是没有影响的。在条件均满足的情况下,组合逻辑可实现简单的时序 关系,如A灯点亮后1s,B灯点亮。

【程序调试】

       当所有的程序编辑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将程序通过串口下发至PLC中,组合 逻辑程序调试可以用触摸屏软件在线模拟,监控输入输出和计数器、定时器的变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