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电流怎么计算

楼主(2024-06-04):
各位大佬们,电路图中的三相电流怎么计算,三相五线带零线的电流怎么计算

网友A:
二种计算形式:单个负载,根据功率等参数计算电流;供配电计算电流。

功率/电压=电流  交流负荷有功率因数,任何负荷效率都小于1,就是电流时要算进去。

供配电的负荷计算,是电专业要毕业时的课程,非常简单,也非常难,是注册电气工程师必考题。

网友A:
二种计算形式:1.单个负载,根据功率等参数计算电流;2.供配电设计求计算电流。

某负荷电流计算是:功率/电压=电流   因为交流负荷有功率因数,任何负荷效率都小于1,所以,计算电流时要算进去。

供配电的负荷计算,是电专业要毕业时的课程,非常简单,也非常难,是注册电气工程师必考题。

上面的回复打错字了,我怎么不能重新编辑呢?

网友B:
要看具体电路,三相是否平衡?不平衡才考虑0线电流,平衡不用考虑,还要考虑功率因素,0线电流最好是通过向量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