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帮忙,不胜感激

楼主(2024-06-05):
我想知道RVSP4*0.3线束的特性阻抗,最好有规格书

网友A:
好像是120欧姆,你要问题具体的线束厂家才行

网友B:
如楼上所说,120欧

网友C:
信号线阻抗控制为:75Ω。

网友C:
USB信号线差分阻抗为:90Ω。

网友C:
以太网信号线差分阻抗为:100Ω。

网友C:
RS422、RS485、CAN差分信号的差分阻抗为:120Ω

网友D:
加入来这里 全是专家为你免费解决,钉钉号 86895002608

网友E:
通常导线的特性阻抗通常有50、75、100、120、150Ω等,且误差大多允许±15%甚至更多。如果找不到规格书,是否可考虑自己估算一下,以下文章供参考:

特性阻抗怎么计算 - 花形 - 博客园 (cnblog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