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 U盘包

楼主(2024-06-05):
有大佬知道MCGS U盘包制作好了用微信发送给对方,对方下载到U盘里有效吗,谢谢啦。1341.png

网友A:
这还没试过,不过我觉得应该有效,你制作只是制作了工程文件而已,并没有改变存储设备的属性,触摸屏加载程序也是加载的工程文件,只要工程文件没问题就行。

网友B:
打包压缩整个tpcbackup包,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包压缩整个tpcbackup包,可以的

都是用压缩包的方式用邮件或微信传送的,收到方解压到U盘正常使用。

网友D:
可以的,更新到HMI时要注意U口的主从模式设定

网友E:
有效啊,你打压缩包发过去,他那边解压,尽量不要修改名称。解压后放到U盘根目录下面。我经常这样做的。

网友F:
有效的, 有制作U盘包这个功能的目的就是这么用的,打包复制到其他U盘也一样的,方便升级更新。解压只要文件夹名字不改,存放在根目录就没问题的。

网友G:
有用,我经常这么干

网友H:
先压缩文件发送给对方,收到后,再解压到U盘。以前这样用过。

网友I(2025-11-05):
可以的,大胆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