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英威腾DA200伺服驱动器能不能控制第三方伺服电机

楼主(2024-06-05):
请问各位大佬英威腾DA200伺服驱动器能不能控制欧瑞伺服电机,能控制的话,驱动器需要调那几个参数

网友A:
放心大胆的去用

网友B:
不建议这样使用;即使用应从电源、功率、编码器兼容性上考虑,在调试及故障排查时较难,使用安全、信号干扰、维护保养都会面临不必要的问题。

网友C:
英威腾DA200伺服驱动器可以控制欧瑞伺服电机,可能需要调整以下几个关键参数:

  1. 刚性设定

  2. 速度环增益和位置环增益

  3. 陷波滤波器和制振滤波器

  4. 通信接口参数

  5. 编码器参数

  6. 电源和电机参数

  • 我问你要啥楼主

    请问英威腾驱动P0.00伺服电机代码——怎么填,这个参数,填不上伺服就报警了

网友D:
使用第三方电机一般和同品牌的相比要配置电机参数(同品牌用电机代码或自动识别就行),建议咨询电机厂家有没有做过适配,或者咨询适配的建议。很多重要参数铭牌上没有的,更有一些特种电机为了保护知识产权铭牌上数据是不对的

  • 我问你要啥楼主

    问过英威腾厂家说可以,但是设定P0-00电机代码这个参数,伺服就报警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E(2024-07-25):
能生产电机的厂家不多

大部分都是那几个电机厂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