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仿三菱(领控)PLC,CAN通信不上

楼主(2024-06-06):
如上图,我的主站读不到从站里寄存器(D1032-D1063)的数值,我的从站读不到主站里寄存器(D1000-D1031)的数值.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需要写写入(读取)指令,需要将D1000十进制换算16进制的数值。

  • 剑走偏风楼主

网友B:
来这里 全是专家为你免费解决,钉钉86895002608

网友C:
积分不够,评论来凑

楼主:
我自已来答吧,是这款型号不支持CAN功能。虽然它端子上标的就是CAN功能。但它实际是虚标的,不支持。

  • ltcjmm

    我用过中达优控的,CAN通讯能用

网友D:
这些山寨的plc

高级点的功能尽量先不用

稳定不稳定是大问题

做个普通的控制还凑合。

网友E:
很多问题都得靠自己去解决,就像楼主一样,关键是时间问题

网友F(2024-11-17):
山寨PLC最好少用

网友G(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G: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