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页码显示问题

楼主(2024-06-06):
24V回路 和柜内照明回路 都是从220V  拉电源 为什么我柜内照明回路 的电源就不显示页码呢?求大神告知啊

网友A:
1717719248374.png这个连接点必须要有进有出,可以看做成跳线,其他地方引入了进没有出,另外的地方在想引入那么就不会自动分配 “位置索引”   另外同一个线上面你左边是1L右边是2L  这样会有问题,必须一致,不然柜子接线被电工骂死

  • chenjk008楼主

    好的 谢谢 我想着是去不同地方 所以用不同名字,那您意思 我现在应该都是1L 和1N ??

网友B:
为啥要不同的名字?看图的不会懵逼?你画的出发点是想的啥?

  • chenjk008楼主

网友A:
你可以想一下 同一根线有2个线号  这样以后判断查问题都很复杂  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