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启动模式区别

楼主(2024-06-07):
一台abb acs850 200kw变频器 用一台7.5kw异步电机测试,标量控制,11.01启动模式选《快速启动》可以正常运行,三相输出电流平衡。

但是选《自动启动》模式时,启动瞬间电机抖动一下,马上报直流欠压,非常不解,请教各位大师,这种启动模式区别在哪里,为何会造成故障报警

网友A:
是不是设置的加速时间太短了引起的

网友B:
增加加速时间也一样故障。现在最大疑问就是,这个自动启动控制模式是不是需要设置电机控制方式为DTC(转矩控制),这样就需要辩识电机,但是就导致另外一个问题:7.5kw这个电机跟变频器200kw功率相差太大,官方文件里好像是说电机达不到1/6功率等级,不能用DTC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