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电动车控制器征集

楼主(2024-06-07):
我们想自己生产一个消防上用的电动车,载重大约700斤左右,车体本身重300斤,水的重量大约400斤。目前找不到比较质量安全可靠的控制器,显示仪表盘,转把,指示灯之类的?在淘宝上看到的,不知道哪家质量好,也没有一整套完整的,都是需要自己拼凑,感觉达不到工业产品的要求,好多推荐用电工搬运车的控制器,功能也是五花八门,没有完全达到的,只能拼凑。我们的主要功能如下:

我们要电量显示,速度显示,里程显示,转向指示,速度调节,照明,喇叭,倒车,刹车,电源开关,电压选择,爆闪灯。

网友A:
也不知道是有人操作的?还是无人操作的?遥控?智能?

选什么电机?什么蓄电池?啥条件都没有,咋出主意!

  • 风的声音楼主

    有人操作,人站在上面操作,电池48-60V的都可以可以,功能就是个电动三轮车的控制类似,主要是要安全可靠,电机850W的电机已经有了!

网友B:
这不和儿童玩具车不是差不多吗??   换个 牛逼的驱动就行了

  • 风的声音楼主

    就是找不到牛逼的驱动器发愁啊,网上质量残次不齐的,不知道哪里能找到呢?

网友A:
购一套1000W电动车的电机和控制器,轮毂电机直接装车就行。

  • 风的声音楼主

    控制器和电机多,现在不知道那个品牌的质量好点,我们这个是消防用的,得安全可靠!可以推荐下品牌或者控制方法不

网友C:
ESA一体式控制器,注意IP等级

  • 风的声音楼主

    ESA没找到,具体叫啥名字,在哪里找?有链接或者什么方式能找到

网友D:
  • 风的声音楼主

    这个是怎么控制方法呢,请楼主详细说明?

网友E:
有量吗?本公司专业做控制器的,有量的话,可以定制开发的

  • 风的声音楼主

    几十台吧,不算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