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能表以以太网方式集中抄表

楼主(2024-06-11):
夏季来临,各地区用电量剧增,很多地方都需要增加电表在监控各项数据。

客户咨询一种产品,需要将DL/T645-2007协议的电能表转成以太网通讯,问是否有解决方案

答案是有的,那就是用德嘉DLT645/TCP(PLUS)协议转换器,将将带有DL/T645协议接口的电能表(如威胜电能表)转成(ModbusTCP或S7-300TCP/IP)协议,直接与上位机以太网通讯。

该协议转换器最多支持连接10个电能表,用户可根据DLT数据标识自定义选择最多29个数据与上位机通讯。
电能表通讯的参数用户可自行调整:包括协议、波特率、校验位、停止位、转换器命令发送间隔时间以及等待数据返回时间需选用DLT645/TCP(PLUS)。ea5760b9a1523e3c0e06634ddcdfc466_img005.JPG

楼主:
keyword:  DL/T645 WinCC 组态王 力控 ifix Intouch Kepware

        电能表一般执行的是国家DL/T645(1997或2007协议),硬件使用的是485通讯接口,那么如何将485接入到WinCC、组态王、力控、ifix、Intouch、Kepware等各种监视操作软件上呢?

        目前国内的通讯主流是以太网,它抗干扰能力强,速度快,在今天已经被广泛使用。

那么如何将电度表的485转成以太网供上位机的操作监控软件使用呢?

        在这里我们推荐使用大连德嘉DL/T645以太网转换器DLT645/TCP(PLUS),它能将电度表中的数据转换成modbusTCP协议和西门子的S7以太网协议,因此它能够连接所有主流监控软件(上述提到的都支持)

        该产品使用简单,只要将485双绞线线连接到转化器的端子上,同时供上24V电源,通过简单的软件配置,就可用以太网与上位机连接。

楼主:
一个这种DLT645/TCP(PLUS)协议转换器可以连接10个电能表,通过485双绞线依次往下串接,用户可根据DLT数据标识自定义选择最多29个数据与上位机通讯。

推荐使用DLT645/TCP(PLUS)-四口,这里的“四口”指的是具有4个网口,具有交换机功能,这样就剩下现场的交换机了,也是节省了工程成本。

两种价格如下:

楼主(2024-08-05):
大连德嘉出品的ModbusTCP/RTU四口协议转换器,因其超高的性价比及便捷稳定的通讯方式,深受新老客户的欢迎。

1、首先,该产品具有ModbusTCP转RS485的功能,能够连接Modbus485仪表;

2、另外,它本身也是一个四口的工业交换机。

当S7-1200或S7-200SMART PLC需要连接2个以上设备时,如连接1个触摸屏以及一台上位机,那么肯定会需要用到交换机,我们的四口Modbus产品就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

这也只是其二的优点。

优点3:在S7-1200或S7-200SMART PLC当它与多个Modbus仪表通讯时,编程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了,需要调用多个编程块。

如果使用我们的四口ModbusTCP驱动就可以非常省事,只需要调用一个功能块就够了!而且它使用的是透传方式,能够不用编程,只要设置IP地址就可以与S7-1200/1500通过网线相连。

另外它的最大优点在于,当你连接多个Modbus从站设备时,如果其中的一个或多个Modbus设备停电,对于S7-1200或者S7-200SMART PLC通过RS485接口进行通讯时,就会产生严重的延时,因为没有上电的modbus从站设备,它始终在循环周期里面占用了等待时间,使正常的通讯时间受到延时的阻碍,使通讯变得非常的缓慢,而我们的四口ModbusTCP/RS485设备,内部有非常精妙的算法当它发现所连接的从站设备处于故障或断电状态时,它将自动跳过该设备直接与下一设备进行循环通讯。

所以说它的通讯刷新要远远高于S7-1200或S7-200SMART PLC内部使用RS485编程来的更稳定,更快速。

优点5:尤其在大批量的小型设备上,肯定会使用到工业交换机。使用上面的方式就非常完美了,而且布线也非常紧凑,还节省了空间!

楼主:
客户咨询一种产品,需要将DL/T645-2007协议的电能表转成以太网通讯,问是否有解决方案
答案是有的,那就是用德嘉DLT645/TCP(PLUS)协议转换器,将将带有DL/T645协议接口的电能表(如威胜电能表)转成(ModbusTCP或S7-300TCP/IP)协议,直接与上位机以太网通讯。
该协议转换器最多支持连接10个电能表,用户可根据DLT数据标识自定义选择最多29个数据与上位机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