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直流调速器6RA70、6RA80常规故障维修

楼主(2024-06-12):
西门子6RA70运行不稳定维修,西门子6RA70调速器维修,西门子调速器维修,西门子直流调速器维修,西门子直流调速装置维修,西门子直流调速柜维修,西门子调速装置维修,西门子6RA70系列直流调速器运行速度不稳定维修.

西门子6RA70运行不稳定维修,对于电源不稳定和频繁制动的场合,可能会发生逆变颠覆,导致熔断器或整流装置的损坏,为了避免逆变颠覆造成的不良影响,可选用SIMOREGCCP(整流器换相保护装置)对系统进行保护,因此6RA70从版本V2.12开始增加了换相监控功能和过电流监控功能,这样逆变颠覆将被快速检测到并向SIMOREGCCP发送指令,以关断其内部电力电子器件。

故障F030作为换相以及过电流监控,触发此故障后建议客户按照以下流程进行处理:

1. 应首先检测电流环的优化情况,必要时对电流环进行重新优化。

2. 确认故障值。

3. 若故障值为1或2时,可能的原因为:

3.1 电源不稳定,电压波动大,谐波干扰大,建议改善电源质量,增加输入电抗器等;

3.2 自动换相参数不合适,可适当增大参数P179,P161,P160等。 注:6RA70四象限装置的自动换向是由逻辑无环流控制与电流调节回路来共同完成的。当一组晶闸管工作时,用逻辑电路封锁另一组晶闸管的触发脉冲,使它完全处于阻断状态,确保两组晶闸管不同时工作,从而切断了环流的通路,这就是逻辑控制无环流系统。电流给定值连接器K119通过转换阀值P159后形成转矩选择信号K106,等待检测到零电流信号后就满足了改变转矩方向的前提条件,为了确保系统的可靠工作还必须经过三段延时时间。当电流降低到零附近时,其所含的脉动分量是时高时低的,如果检测到电流的瞬时值为零就封锁本组,由于本组正工作在逆变状态,可能会造成逆变失败。当检测到零电流信号后,本组再释放几个在参数P179中设置的释放逆变脉冲数,等电流真正为零后,再封锁本组脉冲。这段时间可以称为封锁延时。在封锁原工作组脉冲后,已被触发的晶闸管要到电流过零时才能真正关断,在关断之后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恢复阻断能力,如果不经过开放延时可能会使两组晶闸管同时导通。本组再封锁几个在参数P161中设置的封锁逆变脉冲数,本组真正阻断后,再释放另外一组脉冲。这段时间可以称为释放延时。通过参数P160可以设置附加的无转矩时间间隔。

3.3 西门子不推荐禁止换相监控功能,推荐使用以上等方法进行处理,但对于应急应用,如有必要可设置参数U580=4,提醒客户慎用此处理办法以免造成装置的损坏。

4. 若故障值为3时,可能的原因为:

4.1 与触发故障值为1或2的原因相同,处理方法也相同。

4.2 检查负载是否过大。

4.3 检查电机绝缘以及接地是否正常。

4.4 检查测速机或编码器反馈信号是否正常,合理设置参数P200进行滤波。

4.5 确认优化后速度调节器的特性是否过硬,合理设置参数P225以及P226。

4.6 检查装置是否有硬件故障,可更换CUD1控制板,可设置参数P830=3进行晶闸管诊断等。

导致故障F030的原因众多,如电源质量问题,参数设置问题,电机绝缘问题,装置硬件问题等等,所以处理较为困难,针对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以上提及的处理方法只是对以往处理经验的一些总结,仅供参考。

网友A(2025-11-04):
电源不稳定,电压波动大,谐波干扰大,英瑞水处理公司建议改善电源质量,增加输入电抗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