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求助亚德客磁开频繁故障

楼主(2024-06-12):
最近在用亚德客DMSG PNP磁开+费斯托IOLINK+西门子PLC做项目,气缸磁开总是隔几天就出现如下情况,快被烦死了 ,求大神解救 1、气缸过了磁开位置,磁开灯灭,IOLink指示灯长亮或延时三五秒灭或慢慢灭  2、气缸过了磁开位置,磁开灯一闪一闪,IOLink指示灯也是一闪一闪   换新磁开能坚持几天,几天后又出现上述问题,是兼容性问题吗?

网友A:
是不是你这设备上强电线路比较多,产生磁场干扰的,看看设备上有没有位置,换成接近开关试一下呢

  • 木青114楼主

    工位只有气缸、电磁阀、磁开。把其中9个换成SMC磁开,其余7个仍用亚德客磁开,目前已经连续运行18天,每天两班倒作业,暂无问题

网友:
  • 木青114楼主

    亚德客厂家过来检查现场环境无问题,其中9个换成SMC品牌后,连续运转近20天没问题,第23天的时候剩余7个亚德客磁开又坏了2个,故障类型一致

网友B:
感谢楼主的案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