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X AMI0810如何接线

楼主(2024-06-12):
我有一个两线制的输出位4-20mA的电流变送器,请问一下各位大神,如何接入到施耐德BMX AMI0810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端子,看了该模块的说明书,没搞明白,如下图,7、8号端子间要接一个24V的电源吗?另外就是图片最下一行“通道13c2682f-bb8d-49b0-8d23-c88cb7df0768.jpeg0 电压传感器;通道1 两线电流传感器”,那它哪个是通道0、哪个是通道1啊?

网友A:
8接0V;7和9接传感器的-。

网友B:
24V电源是接变送器外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