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老是烧24v电源和plc

楼主(2024-06-12):
工厂有台设备,最近烧了三个24v开关电源了,今天又把plc给烧掉了了,plc的供电电源是220v,量着电压啥的都不短路,就是有的时候推闸控制开关电源的单相开关会跳,推几下也能推上,还是怀疑220v那边是有问题,本来220v的供电是隔离变压器给的,后来烧第二个24v电源的时候怀疑过隔离变压器,直接改成用电源零线了,但还是不行,今天就烧了24v电源和plc

网友A:
设备上有受伤短路的地方或者有隐形损坏的传感器等的原件。

网友B:
主要考虑两个方面 1、PLC控制系统的电源尽可能在前端增加UPS(不间断电源)可以起到电源隔离及保障系统供电稳定;2、还要确保本PLC系统的接地情况,若TN-S(C)系统接地不好,地线会存在较高的电压也容易烧坏弱电设备。

网友C:
建议查下有没有线路短路或者接地了。这两种情况,我都碰到过。比较难查,需要时间的

网友D:
220电源加一个滤波器,输出再给PLC   开关电源

网友E:
确保地线系统连接良好,没有断开或接地电阻过高。地线系统对于电气设备的保护至关重要。

查看一下工厂的零线和地线的实际情况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