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烧开关电源和plc

楼主(2024-06-12):
工厂有台设备,最近烧了三个24v开关电源了,今天又把plc给烧掉了了,plc的供电电源是220v,量着电压啥的都不短路,就是有的时候推闸控制开关电源的单相开关会跳,推几下也能推上,还是怀疑220v那边是有问题,本来220v的供电是隔离变压器给的,后来烧第二个24v电源的时候怀疑过隔离变压器,直接改成用电源零线了,但还是不行,今天就烧了24v电源和plc

网友A:
现在的开关电源,负载侧都有短路保护,看你描述的样子,也还是优先考虑开关电源输入侧。

  • 罗响鹏楼主

    应该就是输入侧 220v那边 不过那边也没啥,就是空气开关

网友B:
开关电源哪烧了?桥、电解?还是驱动芯片、开关管?

PLC哪烧了?电源?CPU还接口芯片?

如果损坏在交流侧,应该怀疑220V有超压情况,你没监视到。隔离变压器不起作用。

建议安装一个过、欠压保护器,目前新住宅都有安装,标配。

我家的过、欠压保护器。

网友C:
有电气图吗?发来看看

网友C:
有可能是从三相电引出相线和零线供电回路的问题

网友D:
烧开关电源和PLC  要确认是那部分烧  对于PLC  输入侧有220V输入 就会烧掉, 开关电源 输出端有220V反向给过来也会烧掉,对于输入供电侧 除非N 线有问题一般不会烧,  建议还是检查DC24V侧  有啥地方动作或者怎么样 有220V电源反向给过来的情况

网友E:
1、有过电压情况发生;

2、零线有问题,

网友F:
直接上380V开关电源,这样断零线也不会烧了

  • guoxinjun85

    这样开关电源是不会烧了,但是其它220V用电器还会烧,还是要解决220V电源电压超压问题。

网友G:
1、零线虚接可能 。电器功率一大,零线带电

网友H:
我遇到过火线松动烧开关电源的情况

网友I:
烧电源和PLC,我凭空想像一下,电源问题,超压,零线故障。

网友J:
当三相配电箱内的输入零线断线或接触不良时,会导致单相220V电压值超压,这样就会很容易烧坏220V的用电器,尽量找出哪个地方的零线断线或接触不良,解决根本问题,如果实在找不出原因,买一个单相稳压器吧。

  • guoxinjun85

    就是电箱内不止有空气开关,打开电箱盖子,里面有零线排和地线排的,如果配电箱的进线是单相的,请找到上一级的三相电箱!重点看零线排的零线进线有没有松动,如果三相电箱的总零线没有接入零线排而是直接接入三相4级空气开关的,那就是检查三相4级空气开关有没有损坏,或者是三相4级空气开关零线进出端子螺丝没有锁紧。

网友K:
设备中是否有反向发电,导致器件烧毁

网友L:
接入机器三相四线的总零线,虚接或者接触不良了,造成开关电源这相电压高,烧坏开关电源和PLC。

网友M:
上稳压器,plc既然烧了,那就换成Dc24v供电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