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手动标注部件,不能正确导出BOM。

楼主(2024-06-12):
 各位大侠:

      我要使用EPLAN的时候,我手动标注的部件,然后在导出BOM材料清单的时候BOM数量不正确。不知道

大家有无这些方面的解决方法。

  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所说的手动标注部件,什么 意思,只要你写的符号,有主功能,就可以选择部件呀,选择了以后,绝对可以生产明细表,只是明细表里面每个部件都是独立的,例如你总计使用了10个同型号的中间继电器KA,明细表里面,把这10个 写成10行,每行的数量是1。主要是因为,每个KA有自己独立的代号(身份识别号一样,EPLAN想在明细里面体现)。

网友B(2024-08-09):
是不是操作手有出入,有没有相关的图片和错误的,按道理来说手动标注部件有一定的遗漏,还不如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