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施耐德ATV610变频器显示INFP内部错误25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6-12):
施耐德ATV610变频器显示INFP内部错误25,变频器状态显示NLP,查编程手册,说是:控制板硬件版本与固件版本之间不兼容,查解决措施是:更新固件包。同时,NLP是变频器直流电压缺失。已检查变频器电源输入三相380V正常,及直流PA+与PC-之间540V左右,正常,检查变频器其它部分未见明显硬件问题。请问:1、这类变频器出现这个INFP故障,是什么原因?之前正常运行的设备,怎么会出现控制板硬件版本与固件版本之间不兼容?难道它隐含有使用时间或启停次数设定?2、固件升级怎样操作?需要哪些工具?在哪里能下载固件包?施耐德官网没有找到下载点,也没有找到教程。请达人解惑,谢谢!

网友A:
  • daijx_100楼主

    谢谢JSdanzi的热心回复,这个编程手册我有,就是这里面的解决方案,让我迷惑。 这类变频器出现这个INFP故障,是什么原因?之前正常运行的设备,怎么会出现控制板硬件版本与固件版本之间不兼容?

网友B:
进口的东西找不到解决办法   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相关责任人   实属正常   要习惯

网友C:
INFP内部错误25分析

原因

  • ATV610变频器报INFP是内部错误25故障,可能原因是控制板硬件版本与固件版本不兼容。

解决方案

  1. 更新固件包:确保控制板上的固件版本与硬件版本相匹配。可以访问施耐德电气的官方网站或联系当地代表,获取最新固件并更新。

  2. 联系当地施耐德电气代表:如果自行更新固件包无法解决问题,建议直接联系施耐德电气的专业工程师进行诊断和维修。

NLP(无电源)故障分析

原因

  1. 主电源未接通:只给P24端子外供24V电源,但主回路电源未接通,导致NLP显示。

  2. 主回路电压低:主回路电压远低于变频器额定电压,虽然能维持控制部分工作,但不足以满足NLP检测标准。

  3. 变频器硬件故障:变频器整流或直流母线部分可能存在硬件故障。

解决方案

  1. 检查主电源

    • 确保主电源已接通并处于正常电压范围内(如380V)。

    • 检查变频器进线电源和熔断器状态,确保无熔断或损坏。

    • 如果使用了直流电抗,请确保它被正确连接到PO和PA+。

  2. 测量直流母线电压

    • 使用万用表检查主回路输入电压。

    • 如果主回路输入电压正常,进一步测量变频器上的PA/+和PC/-端子,确保直流母线电压正常(正常值约500多V)。

  3. 检查变频器内部参数

    • 如果测量到的直流母线电压数值正常,但变频器显示参数中的直流母线电压不正常,可能是内部检测电压的元件故障。

  4. 联系售后服务

    • 如果以上步骤均无法解决问题,建议联系施耐德电气的售后服务或当地代表,进行专业的故障诊断和维修。

ATV610变频器显示的INFP和NLP故障,对于INFP故障,重点考虑固件版本和硬件兼容性问题;对于NLP故障,则需检查电源、电压和硬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