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常处理 2-触摸屏显示报警

楼主(2024-06-13):
【设置要求】

      使用设备时,借助触摸屏实现报警显示。

【控制要求】

     等待 X0 有信号后,触发 Y0 点亮,再等待感应器 X1 有信号,触发 Y0 断。 这是一个正常运行的动作流程,检测感应器 X1 在 3s 内没有信号时, 即为故障动作,要触发报警,要求在触摸屏上弹出报警提示。

【控制流程图】

【程序编辑】

①根据流程图在时序环 0 中,添加等待输入 X0,有信号输入时,触 发 Y0 通,再添加等待输入 X1,有信号输入时,触发 Y0 断。

③报警程序设置:需要在触摸屏上实现报警提示,在 PLC 程序中就 需要用辅助标志来表示报警的标志。 在组合帧中添加帧号检测,检测环 0 第 2 帧,即 X1 通,是否为当前 帧,定时等待 3s,如果不是当前帧就触发 M1 通,触发 Y0 断,帧号跳 转回到环 0 第 0 帧。再添加一组跟随状态,X1 有信号时,M1 报警标志 为断状态。

【触摸屏界面编辑】(SATOOL6.2 版触摸屏软件) ①打开触摸屏软件,在左侧窗口中选择报警登录,我们检测是输入信 号 X1,为开关量输入,选择开关量报警。

②在读取地址处点击“地址输入”标志,选择 COM1 方式。

③在 COM1 模式下,输入报警标志“M1”的 modbus 地址值:0x1001。 确认地址值无误后,点击输入。

④“大小”为报警的提示的信息数,使用哪一个就勾选哪一个,未勾 选的都是不会被调用的。程序中我们值需要监控辅助标志 M1,只勾选 0x1001 就可以了,在大小选择处,也可以只选 1 个;然后在报警信息处填写报警信息。

⑤在功能控件处,选择一个位按钮(可在触摸屏上修改状态)或者是 位指示灯(在触摸屏上监控状态),表示辅助标志 M1。

M1 物件属性框设置:“1 状态”为点亮,“0 状态”为熄灭(正逻辑), 功能:交替(按下为通,再按下为断),写入 M1 的 modbus 地址值:0x1001,并勾选监视地址,监视地址与写入地址相同。

⑥在功能控件处,选择一个报警显示器(历史报警显示器也可以)。

报警显示属性框设置,时间显示,日期显示,消息提示处均可自由填写。

将该物件添加到界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