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单轴伺服,偏移,往原点方向

楼主(2024-06-13):
PLC控单轴伺服,偏移,往原点方向

比如设定行程600MM,运行15次左右,就会以600MM整体往原点方向偏移,

用最小化程序试验过。不会偏,但是只要用上正式的程式,就是上面的说法以

大佬们,这个怎么办,急人

网友A:
你每次都是使用绝对指令做的吗?联轴器有间隙???

  • 创禹楼主

    是绝对指令。用别一个小程序,就是按一次让电机走600MM,再按一次走回来。这样反复的运行了100次,一点位移都没有,但是只要一写入正式的程序,运行15次就有2个MM左右的位移。其它硬件什么都没有变。

网友B:
脉冲还是总线?

  • 创禹楼主

    走的脉 冲

网友C:
检查一程序

网友D:
我遇到过往正极限方向偏移的,和你的情况类似,然后把私服的速度降下来能解决,不然就定位10次回一次原点,也能解决。

网友E:
检查程序,用小程序的速度测试,要么查一下总电源有没有接地线